我该怎样理解DCS?

楼主(2015-03-05):
PLC单独完成一项工作,DCS没见过,是不是将具有通讯功能的各个仪表和PLC集中到一台设备上管理?

网友A:
DCS自动分布式控制 我认为就是 几台上位机+多台PLC等控制部分+执行机构+传感器信号部分的集合体。

网友B:
供参考:
  DCS是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的缩写,国外称其为分布式控制系统;而国内称其为集散控制系统。它是在集中式控制系统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计算机控制系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控制分散、管理集中,这样有利于生产的安全。
   DCS常用于流程生产中,以控制模拟量为主,而PLC常用于电气电路中,以逻辑控制为主。
   有的人认为:DCS是一种控制系统,而PLC只是一种控制装置,两者有“系统”与“装置”的区别。因为系统可以实现任何装置的功能与协调,而装置只实现本单元所具备的功能。但通过多年的发展,现在DCS和PLC这两个技术平台都基本相近似了,只是重点不一样罢了。

网友C:
如果是一个大型的石化工程,几十上百台PLC,就需要集中管理和监控控制,还要存储历史数据,所以DCS控制系统是为大项目而生的。

网友D:
精彩的解答,终于知道PLC与DCS的本质区别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