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仿真时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06):
如下梯形图!该程序是网上的视频教程照搬过来的,看着网上仿真挺好,自己仿真时却是---当执行RAMP D0 D6 D10 K500时,D10是瞬间就变成2000,看不到过程。而执行RAMP D6 D0 D11 K500时是可以看到数据减少的过程的。不知何故,大侠们谁帮我解答一下呢?

网友A:
把K500改小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下梯形图!该程序是网上的视频教程照搬过来的,看着网上仿真挺好,自己仿真时却是---当执行RAMP D0 D6 D10 K500时,D10是瞬间就变成2000,看不到过程。而执行RAMP D6 D0 D11 K500时是可以看到数据减少的过程的。不知何故,大侠们谁帮我解答一下呢?
RAMP D0 D6 D10 K500
D0:斜坡指令的初始值
D6:斜坡指令的终止值
D10:斜坡指令输出的当前值
K500:500个扫描周期
请注意,D11此时保存的是当前的扫描次数
你的问题在于第二条RAMP指令使用了D11,占用了保持当前的扫描次数的位置,将D11改成D12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你找台PLC下载去试下;
仿真很多功能是不可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找台PLC下载去试下;
仿真很多功能是不可靠的;
不用找PLC测试了,RAMP的仿真还是蛮可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为250次也是一样的结果。疑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可能自己哪方面错了吧

楼主:
恩,我还是先检查下程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真的是您说的那样。是自己看操作数的时候粗心了,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真的是您说的那样。是自己看操作数的时候粗心了,谢谢指点。
不客气,这个论坛就是让大家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