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6):
请教各位:在配变频器系统中,电机速度已匀速工作,如此时加大负载转矩(仍在电机额定功率内),电机速度是不是不会改变?系统会通过增加f来保证速度不变?
另外,现有一个三相交流电机功率是186W,额定转速是110RPM,请问如何定与之匹配变频器。

网友A:
矢量型变频器可以做到

网友B:
1.建议你读下《电力拖动》的书,里面有讲转矩特性的内容,仔细读一遍问题1和问题2你肯定就知道了。
2.变频器选型:①选择与供电电压和电机额定电压相匹配的的变频器
             ②所选择变频器的功率应大于电机的额定功率
             ③所选择变频器的电流应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④根据你的安装环境选择相应的防护等级

网友C:
速度理论上是有变化的,但你感觉不到,这就是反应速度,第二你都知道电机功率了,选变频器还不懂的话,建议这活外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否解释下当负载转矩增大时,变频器调节过程以及速度变化?

网友D:
这个矢量控制是厂家的技术专利,厂家不会跟客户讲内部怎么控制的。
你只要会设定参数并实现控制目的即可。

网友E:
问题1,你的理解是对的。速度设定值不变,实际负载变了,自动改变驱动力,转速不会变。对你果然如果是转速闭环控制,转速的稳定度避开环控制(V/F控制)精度要高。

第二个问题,仅仅这个指标还不行。电机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必须要知道,而且电机的额定频率也要知道,电机的极对数也要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否解释下当负载转矩增大时,变频器调节过程以及速度变化?
这个你得看变频器的说明书,不同厂家及不同类型的变频器性能有好有差,象你这情况选矢量控制方式的会好点

网友F:
vf看知道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