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6):
一台2.2台创变频器三相下壁IGBT(K12t120)全击穿,上壁完好,怀疑接错线,用户说没错,有经验的师傅帮忙分析分析。
输出是分立,6只igbt管。坏的是每相的下壁,更换三只管后正常。

网友A:
一般都配照片比较好。。。

---------分割线---------
但别指望我啊,我只是路过学习的。。。。。。。。

网友B:
是不是下臂的驱动出问题了呢?因为下臂电源可能是公用的,我只是猜的,只看过咸老师的书,没有动过手过

网友C:
刚安装 还是使用中。
刚安装的话,新手没装过,有这种可能。

网友D:
楼主最好把坏的那部分图拍下传上来,这样大家看到就好分析下原因了。

网友E:
输入和输出电缆接反了?

网友F:
没图可真不好分析!

网友G:
这种故障有什么也没用,除非变频器内部有“黑匣子”,记录故障前后的一个时期的信息。或许能判别出问题所在。像这样的故障,可能性有 n 种,不能靠猜闷解惑吧?另外模块炸了,炸的是什么也无法知道呀,因为模块把所有的元件都集成在一起了。比如说,这炸,炸的是什么?是 IGBT ?还是其反并联的续流二极管?都不知道呀。等等。等等。

网友H:
不好判断的,肯定是没按规范要来的,

网友I:
经查证应该是输入输出接反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