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6):
我这11套315系列plc,电脑之前11套plc数据都能显示出来,重新做系统后wincc画面只能显示10套plc数据,第11套怎么也不显示,如果step7在线,还会少显示1套plc数据,我感觉应该是wincc问题,请问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那倒不是Wincc的问题,而是PC上的通讯卡的问题,每个通讯设备都有连接数限制,这些连接数还要保留一个给PG用。

楼主:
以前三台电脑连接都没有问题,都能全部显示,现在3台电脑有两台是这种情况,这两台电脑都是重做的系统

网友B:
电脑硬件是否还是原来的硬件?或者说主机更换过了?
怀疑是系统的原因。

楼主:
两台电脑都换了,一台xp  wincc6.2,一台win7   wincc7.0

网友C:
这个的看你是使用什么通讯的了,PLC和wincc的通讯方式说一下。

楼主:
以太网,315-2EH14

网友C:
哦,那你现在是用IP地址通讯还是ISO通讯啊。你的电脑上手动设置IP地址了吗?

楼主:
IP通讯,电脑用的固定IP

网友C:
做wincc与PLC连接的把这11套中的其中一套通讯方式改为ISO的通讯据应该能了,就是设置在plc和wincc里边把MAC的地址加上。我们这里的就是这样通讯的。

楼主:
试了一下,第11套改为通过MAC,还是不行

网友C:
你PLC里边也得设MAC地址的,你改了吗?不应该啊,你把别的连接先不连接,就只连接这个MAC地址的试试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