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维修问题

楼主(2015-03-06):
台达M系列维修时为什么功率板用低压直流运行,不带模块时U、V、W三相上桥用示波器无法测到驱动波形,但下桥的三路都可以测出?我也是刚修台达的东西,修了十来台了,都是这个毛病。搞的我没办法,现在只能是测出下桥三路波形后,上桥的三路只能测驱动芯片的输入端,只要这几个波形有了,我直接就上模块,我知道这样会出问题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希望修过台达变频的老师们给我指点一下!谢谢,我昨天又修了一台台达EL的变频,也是一样只能测到下桥的波形,请指教!!!拜谢

网友A:
不上模块,不会报警吗?
若报警如何处理

网友A:
我也正在修台达m系列的,就一个是无显示,是开关电源工作异常,不能提供5v电压,其他3、4个都是模块坏掉了,也没配件,就先放那了。还没上过示波器呢,感觉用示波器修还是比较厉害的,可惜自己不太会用

网友B:
细心跟一下驱动信号流程,看看信号去到哪里断了,我在广州,qq305759517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5v不难修

网友C:
迷你型号变频器的驱动电源,由于体积和成本的关系,往往比较特殊。多采用一路驱动电源,分为三路(或者说是六路供电)。需与所驱动IGBT主电路结合起来,才能分析其工作过程。抽时间,我会整理上图的。
就U相来说,是下臂IGBT的导通,才提供了上臂IGBT的供电回路。所以静态时,只能测到下臂驱动IC的供电电压,不能测到上臂IGBT的驱动供电。测其供电电压为0V。

网友D:
不上模块的情况下,把下三路和上三路驱动电源电容负极全部连在一起就行了,想测什么有什么
这是单电源驱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台达M系列不会报警,EL系列上电会报温度异常,用个6.25K的电阻焊到模块的温度热敏的两个脚,就可以把报警解除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咸老师的指导!因我以前只是在修科姆龙的机器,其它的机器没修过,刚换个公司接触的基本全是台达的机器,以后还望咸老师多多上图纸啊,我会多关注工控贴子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导,几天没看贴子了,你这个方法有空我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方法,昨天用你的方法把上桥和下桥电源电容的负极短接果然可以测到6路驱动波形,谢谢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知道VFD-B系列的不装模块,就只测单板时,怎么把运行跳OCC保护屏蔽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上模块的情况下,把下三路和上三路驱动电源电容负极全部连在一起就行了,想测什么有什么
这是单电源驱动电路
你好,你知道VFD-B系列的不装模块,就只测单板时,怎么把运行跳OCC保护屏蔽掉?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往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E:
UVW三相接N就好,不许带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UVW三相接N就好,不许带模块!
谢谢,还让以后多多指点!!

网友F:
台达M系列跟台达E系列(包括EL)线路结构完全不一样,M系列采用单CPU传统结构,E系列采用瑞萨双CPU结构,检修时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达M系列跟台达E系列(包括EL)线路结构完全不一样,M系列采用单CPU传统结构,E系列采用瑞萨双CPU结构,检修时不太一样。
你好,有这几个系列的图纸吗?可否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