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器选择知识

楼主(2015-03-06):
400W和100W的金卤灯可以用同一型号的触发器吗怎样判定触发器的好坏

网友A:
触发器其实就是一个电子开关,金卤灯150w至400w都用同一规格触发器。作用是电路接通后瞬时接通,然后断开,导致镇流器感应出高电压,使金卤灯点亮。金卤灯点亮以后,因为镇流器的作用,触发器两段电压低于电源值,所以不会再接通。电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