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光源,或者说这样一种棱镜

楼主(2015-03-06):
我在激光打标的同时,我相机可以在实时读取打的图像,且不影响打标效果。求指教。

网友A:
检测打标完成的图像,只需要在产品打标完成以后流出产品的第一个工位安装相机检测即可。
楼主这样设计,是空间限制的问题吗?但是这样设计,只能是检测打标的过程,并不能检测打标完成后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检测方便啊,且很酷,实时显示打标过程。打标完成还能视觉扫码判定,一簇而就。而且我看见过有人这么做,感觉很合理,但是原理没摸透。

网友B:
你看到的系统是功能都有哪些?

网友C:
CCD是用来检测打的条码内容吗?

网友D(2015-04-10):
他那原理是能实现的 就是镜头的问题 你选择那种镜头即可 但是要求精度高的话 那就价格相对很大了 因为成像经过折射了

网友E:
咨询康耐视、邦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