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6):
如题,以前用示波器测过开关电源热端电路电压而烧过探头,后来查过资料说要变压器隔离,并去掉示波器接地线,或是直接使用差分探头,不知版主是怎样测的,能否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前提你的探头是高压的400:1的 普通的都是10:1的

网友B:
我的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测试高于24V的电压要注意隔离
还有最重要的,测量某个线路的点,一定要找准这个线路的“地”,这个很关键,地找不对波形就测不准。使用者必须对该线路有所了解才行。所以很多人说示波器用起来不方便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请问只是一个400/1的探头就可以吗?

网友C:
最好是用一个电压传感器做探头,比如霍尔电压传感器,它是输入和输出电气隔离的,而且传输信号响应速度很高,后面再接示波器,信号都是低压的 24V 或 +/-15V 的电压,很安全呦。

霍尔电压传感器,以瑞士 LEM 公司的著名,目前国产的也很多,便宜。不妨试一试呦。测试400V以上较高电压和电流的波形信号,是利器耶。

网友D:
说实话,我很少用示波器测波形,感觉用不着,用万用表已经非常容量测到脉冲的正常/异常与有无。
真想测的话,将开关电源加隔离或示波器加隔离后,测试比较安全。另外根据测量值,如果10:1衰减不够,要想办法,如两只探头串联,以扩展量程。或如上楼所说,加电压互感器,进行测量。也是好的办法。

楼主:
谢谢老师,请问电压传感器是不是就是一个变压器呢?可以推荐一个型号吗?谢谢!

楼主:
什么设备上有电压传感器呢,我去拆一个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百度一下,霍尔电压传感器。就知道了。

网友E:
楼主想测试变频器整机,带电机的波形吗?

这样的话,测本机的传感器的输出就可以了。简单的呀。

如果是维修时,板子而言,还没有带电机,就不能用测试霍尔传感器的办法了。因为没有负载霍尔传感器是没有电流经过的。传感器就没有输出的。

建议用三菱变频器的线路特点,输出脚加224电阻 5只,683,202,270电阻各一只对地即可。分别在683,202,270上测试波形。

楼主:
楼上的是说测本机的电流传感器吗?版主所说的电压传感器我在淘宝上看到了,只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破设备上有能拆个下来用

网友C:
嗯,9楼说的最简单,如果能看到变频器内部的检测结果,当然是是最方便的了。但是如果要能看到变频器的输出波形,有些变频器是不行的,而且用示波器直接侧变频器内部的传感器输出信号,需要拆机盖子才行,很不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