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6):
因机器研发需求需开发一种单片机,对麦克风收集来的声音进行判断分析,然后和PLC进行通讯,对不同的分析结果plc发出输出信号。

网友A:
可以理解为,你的声音通过分析后给出一个数字量结果再交给PLC处理吧

网友B:
声音处理的系统我不会,我倒是可以讲讲如何解决通讯。
1.用单片机系统产生开关量信号,用该信号输入PLC。
2.用单片机产生模拟量信号,增加模拟量模块让PLC读取。
3.单片机和PLC之间可以用MODBUS通讯,通过读单片机的地址来控制PLC。

所以,通讯的问题都是好解决的,关键是开发出单片机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阁下如果有兴趣 可以详谈下机器的具体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猜测:
只需制作电路板,麦克风信号转换电路,将20HZ~20KHZ的的电波转换成0~10V的电压值或者4~20ma的电流值。
然后输入PLC的模拟量单元,编制PLC程序进行处理。
怎么制作电路板呢?不会做的话,建议掏钱请人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不够具体,是取一段的声音中的一截声音的频率为依据,然后跟其他这截的频率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不一致plc输出信号输出,所以一定要有音频处理方面的分析仪器包括在单片机内,还要有能和PLC通讯的组件

楼主:
回复 楼主:
本人是来找合作,如有高人有意接下这个项目,可详谈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截取的依据是什么?随机截取?任意截取?
要求不高的话,PLC应该也能实现,要求高的话,用PC平台加软件去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固定截取一段声音中的一截,首先截取的这截,是要通过声音分析仪器来决定的 ,具体截取那段要做些实验。确定后以后都截取这段进行比较,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谈谈,QQ305759517

网友E:
看见您的技术要求,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初步看是采集语音信号然后与存储的进行对比,根据对比的结果输出不同信号给PLC。后面看见的是声音的频率,这个就相对简单一点了,频率信号的来源有以下几部分组成:1、传感器采集的信号,对于传感器的性能指标有要求,如果是普通的麦克,可以考虑阵列采集语音。2、采集的语音信号初步放大。3、放大的信号滤波,滤除掉20hz~20KHZ以外的频率。4、整形电路,你要获取的是频率信号,因此要将放大后的信号(一般为正弦波)变成方波信号。5、单片机采集方波频率信号。6、单片机采集频率信号处理,多次采集,加权平均等相关处理。7、与PLC通信。
本人是做单片机程序开发,做过多款工控设备,工程车车载设备等,有需求联系,qq:279223918
哈尔滨瑞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hrbruiyun.com

网友E:
联系方式:
QQ:279223918
邮箱:lvyunzeng@163.com
吕先生
哈尔滨瑞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hrbru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