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开关问题

楼主(2015-03-06):
好久没来了,各位好啊。因为过节一直在家,都没空发帖了。
昨天一亲戚小建筑工地开工,使用的一台小搅拌机不转,叫我过去看看。到现场一看,是个单相电动机带动的小搅拌机。使用倒顺开关控制转向,故障现象是时而正转正常,时而不正常,反转直接不动。怀疑电容问题,经测量电容正常,开关测试正常,电动机绕组阻值 绝缘都正常。最后发现问题在离心开关上,这个单相电动机的离心开关竟然是外置的,在风扇罩内侧,长期使用导致水泥附着离心开关触点,开关时通时断,出现以上故障,清理触点积灰,电动机恢复正常。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探讨,一是开关不通为什么表现为正转不正常,反转直接不转?二是这种离心开关外置的电动机各位见过吗?我是第一次见到,真的很好奇,除了增加故障率,还能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古董级的单相电容启动马达,离心开关的用途就是马达正常启动之后,断掉启动绕组和电容。
已经很少见了,故障率极高,接近淘汰了,楼主能撞倒真的是万幸。
正反转的控制就是事先调换启动绕组和启动电容的接法,然后再去启动马达转起来,然后马达的离心开关再断开启动绕组和电容。

网友B:
需要启动重载或启动时电流要大的启动电容就要配大,运转起来后要通过离心开关断开启动电容,要不容易发热烧电机的

网友C:
离心开关就是当电机起动后断开启动电容,正转正常反转不正常可能是电机灰多了,反转卡住了

网友D:
本人就有一台带动气泵,有时不启动就用脚踹几下,懒得清理。

网友E:
楼上的真是简单粗暴直接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你是想 坏掉 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G:
平时保养到位,应该不会产生什么问题的。注意使用环境。

网友H:
我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种开关

网友I:
不采购这种电机,维护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