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烧进线!!!

楼主(2015-03-06):
空开烧进线!!!下班后,空开所带设备未使用。大概半夜空开进线起火。

楼主:
请大家分析下大概什么情况引起的。

网友A:
但凡开关以及线路起火,首先可以确定的就是线路中或者开关中流过了巨大的电流,接近短路的电流。
但是开关为什么不跳闸进行保护呢?有可能开关已经失灵了。
线路为什么流过了巨大的电流呢?检查线路的终端负载将是调查事故原因的一个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大家分析下大概什么情况引起的。
环境不好或潮湿引起漏电短路或发热引起

网友C:
进线接触不牢,压接不紧,容易发热打火

网友D:
不带负载还烧,这有点不可思议吧。

网友E:
进线松动接触不良,长时间引起的发热,老化。容易一起着火。

网友F:
漏电保护器是负载

网友G:
惨痛的教训

网友H:
拿着带电的AC220V火线随便在导体(金属体)上巴拉一下是不是会冒火花?相信这个现象大家都经历过。所以我想可能:1.进线端空开端子排上的紧固螺钉没有拧紧,带电的进线线头不断地在空开的进线端子上移动摩擦产生火花发热导致烧坏电缆。2.进线端有异物导致瞬间短路,而这个空开上级没有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H:
空开上级有保护,在电柜里,空开已跳。

网友I:
空开是烧了后才跳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空开是烧了后才跳的吧。
这不用怀疑,是事实。前级空开提前跳的话不会烧了。

楼主:
关键是负载没用啊。。。而且都下班好几个小时以后才燃的啊。

网友J:
可能是线路平时就过载或接触不良。

网友K:
可查看开关上端头绝缘是否良好。

网友L:
是啊 没有负载 怎么会有电流通过呢。 这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M:
空开进线端松动,这种故障我也碰到过,半夜一台没有运行的设备空开处放炮,直接造成全车间停电。

网友N:
回复 网友A:
人家已经说说过没有负载
况且是烧的进线

网友O:
是不是螺丝松了?

网友P:
环境不好,空开相间绝缘低了也有可能

网友Q:
没用电的地方肯定是漏电了,烧了必然是发热了,发热必然是有电流流过,剩下的你懂得!

网友R:
电器绝缘老化了,夜晚电压往往偏高,超过老化电器绝缘的耐压值,击穿起火。也许是灰尘多受潮降低了绝缘引起的。

网友S:
空开以下有漏电的地方,否则,不会烧上口的电缆线。断开上口,用摇表测下口绝缘或直接测下口负载电阻(在所有负载都断开的状态下)。

网友T:
环境不好吧!!

网友U:
短路了,进线烧到哪里就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V:
是否空开的上口接线过松,接触电流过大。

网友W:
空开有问题的,短路了。

网友X:
环境太差

楼主:
回复 网友V:
已使用大半年了。。。

网友Y:
我看一般是相间短路引起的

网友Z:
安全第一

网友AA:
上口相间潮湿,灰尘,虚接,或开关内部短路。

网友AB:
有电流而产生发热自燃烧。

网友AC:
不会吧。没负载和短路能烧成捏个样子

网友AD:
没负载只能说是短路要不怎么起火呢。

网友AE:
电流过大,接线桩接触不好,导致发热引起燃烧....鉴定完毕!

网友AF:
上面人说的就不重复了。。。

我们遇到过这样的现象,破碎间的除铁器(皮带上煤,电磁铁除铁)的控制箱着火了(IP等级不够,里面全是煤粉),然后烧的线,你们那环境是什么样的啊?有没有打火燃烧的可能啊

网友AG:
两种原因接线端子不牢固,或者负载大。

网友AH:
进线烧跟空开没有关系,得查上一级空开,是否用大了,或者是否坏了

网友AI:
估计是螺丝松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F:
粉尘是有的,但是离产生粉尘的地方有20米左右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