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保险丝有啥不同

楼主(2015-03-06):
如题,其中一个烧了。能不能替换

网友A:
10A用在20A里不敢保证能用,20A用在10A里能用,不起保护作用

网友B:
细节的观察,往往是成败的关键。
你注意到了旧保险管的符号区别了吗?

网友C:
这样不合理啊,最好用之前同规格的。

网友D:
都不一样,最好不要这样换。

网友E:
觉2楼说的有理,可查一下型号。

网友F:
规格不一样,最好换同规格的或略小于原规格的。

网友G:
楼主把换了,下次出现故障,有可能保险没坏,元件先烧掉了

网友B:
楼主图片里的保险丝的类型是是不相同的,一个是普通的交流直流10A保险,一个是快熔20A保险。
我们以前把一个普通的保险管,把变频器里面烧掉的快熔换下来。
结果很悲惨,通电炸机。

网友H:
容量不一样
况且两种型号也不一样

网友I:
两种保险丝规格不一样。另外一种国产的,而另一种据翻译是产自墨西哥。

楼主:
10安的哪个是直流变频器里面拆下来的坏掉了准备用二十安的可后来没有用。

楼主:
他们说那是直流保险丝我们没有就放在哪里了?

网友J:
最好测下电路中的实际电流  再决定

网友K:
熔断电流不一样,能替换吗

网友L:
肯定不行,电流相差太大了!

网友M:
不要无证上岗,这都搞不清还搞毛啊?

网友N:
型号不同,熔断电流也不同

网友O:
是呀,型号不同,比如快熔和普通熔断器的特性曲线都不一样,而且保险自身的容量也不同,这个需要通过熔断曲线去比较,才能说是否行。不要轻易的置换保险。

网友P:
一个是10A的一个是20A的!不一样的!

网友Q:
变频器里用的是快熔,你用普通的根本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R:
当心惨痛的代价。最好同型号的。

楼主:
红色那个是欧陆调速器的。另外那个是仓库里的。调速器报警
励磁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Q:
在仓库里一个旧的上面拆了一个下来。最

网友S:
回复 网友B:
哈哈,真细心呀!第一个没有标准是什么型的吧?

网友T:
变频器里用的是快熔,用普通的根本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U:
RS型号的熔断时间好像是<20MS.

网友V:
一个是普通的保险,一个是快熔保险。

网友W:
快熔性质。一定研究好

网友X:
关键是安培数要一样,再就是型号要一样。就可以互换的。

网友Y:
应当用同型号的。

网友Z:
保险丝有一般与快速熔断,建议你修设备一定要按照原来的熔断器型号使用。不要随意改型号。

网友AA:
回复 网友B:
服了

楼主:
在旧的上拆一个下来,装在变频器上好了

网友AB:
不能用 换同样的啊

网友AC:
首先电流不一样替换就容易出问题了,其次快熔和普通熔断器特性是不一样的。一定查清原来是怎么烧毁的,以前玻璃管那种可以看是熔断还是喷溅状态

网友AD:
不能,但是如果是那个20A的烧了,可以那10a的试一下,如果不烧,可以一直用,不会出问题,倒过来,原则上不行,应急在确保设备安全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应该尽快换回来

网友AE:
肯定不能够换啊   大小。型号多不同啊

网友AF:
烧保险是有问题了,先要查找到故障所在,然后再换保险。这两个不能通用,最好找元容量和型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