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IP地址,咋整

楼主(2015-03-06):
我在单位的电脑时不时的发生与同事电脑联不上通讯(使用的是飞鸽做内部通信),但可以上网,比如外网,公司的服务器。同事可以查我的电脑是第二个地址,但他们也不能发给我信息。
查IP地址发现有二个,而且是手动固定IP,同事的IP在第二个网段,并且没有第一个网段。
想改成自动分配地址吧,怎么都回到这固定IP地址,网管说有病毒,360没查出来。
多数时候使用没问题,出了问题只好重启电脑。

谁遇到类似问题,或有解决办法,谢了。

网友A:
公司的IP地址管理不够严格,随意分配。
掩码后面竟然是两个0?公司的内网够大的,目测至少上千台电脑或者终端。
关机,拔网线,然后在另一台电脑上PING这个地址,看是不是真的有两个相同的IP。

网友A:
没注意呀,两个IP地址,难道是公司存在两个不同IP地址的局域网?
先把另一个IP地址给删除掉试试?
DNS设置了地址,可见是不是启用了上网行为管理呢?不过DNS地址是和网关是一样的,单独设立上网行为管理可能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们p不到,你说的办法没试过

网友B:
看样子是大单位啊

网友C:
怎么会有两个地址?是有两个开户网络吗?

网友D:
看地址没问题啊!

网友E:
叫管理的人来看看啊

网友F:
没什么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呀,两个IP地址,难道是公司存在两个不同IP地址的局域网?
先把另一个IP地址给删除掉试试?
DNS设置了地址,可见是不是启用了上网行为管理呢?不过DNS地址是和网关是一样的,单独设立上网行为管理可能性不大。
169的地址删不掉
设置了MAC
网管也没办法,联不上同事.就重启电脑
唯独俺这个电脑有二个IP,还改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arp病毒?
没查出病毒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近我们公司的一台WIN7电脑也是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还没得解决:
设定的公司分配死了的固定IP提示和网络中的IP地址相冲突,但是只有那台电脑分配了这个IP地址,局域网里面是PING不通其他电脑的这个地址的。
只要设置自动获取地址就没问题,一旦设置分配好的地址就不行,打算卸载网卡重装驱动看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不了自由IP,设置了又回到固定IP

网友A:
回复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另一台机设置了相同的IP地址的原因。
因为那台设备是手持设备,有时候是PING不通的,但是路由器记录了那台设备的IP地址,不允许另外的设备设置相同的IP地址,除非更改那台设备的IP地址之后,才可以用原来分配好了的IP地址。

网友H:
不太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