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6):
请教各位高人:有1台嘉信5.5KW的变频器,上电报5个8是怎么回事?
把主板的晶振换了也不行。电容换了也不行

网友A:
电源电压

网友B:
昨天才看到一个贴子也是这故障,不同品牌的,他查出的故障是电源电容断了一只脚,你也查下电源部分

楼主:
这个故障给厂家打电话,说是CPU芯片腐蚀了。这批机器放了半年多没用过。
如果再不行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C:
变频器最好是输入侧连续通电。即使不用,也要上电预热,这样能保证良好的保养状态,避免元器件因长期闲置而加速老化。电气产品就是这样。

网友D:
发厂家吧;

网友E:
这个问题是主板自检没通过,

网友F:
回复 楼主:
厂家都是想赚多点钱,你整批机器都这样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测量一下次级整流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G:
看来再好的东西也经不住闲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