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剪裁梯形图

楼主(2015-03-06):
各位前辈,
我每次喜欢把好的程序截屏下来,然后贴在word里保存,可是梯形图的每个梯级都很长,很占用word空间,如下面第一张图。能否把梯形图调整成第二张图的形式(梯级很短,字也大),这样看着又清楚又不占用空间。不知哪位兄台会剪裁,谢谢。

网友A:
图2是教材上截的图吧,哪个是人家出版社编辑过的,在编程软件上是没办法弄的。

网友B:
你要看梯形图可以打印出来,截图的放WORD空间不差那点内存吧

网友C:
有些编程软件的打印设置里有相应的选项。

网友D:
楼主不如把好的程序单独保存,然后注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