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7):
普通单向交流调速电机如何实现正反转控制?也就是既可调速又能正反转。如何接线?正反转速度不一样又如何处理?谢!!

网友A:
什么叫普通单向电机调速?是说电机的旋转方向?另外,调速电机是滑差离合器的调速电机吗?应该说的明确一些呀。否则怎么能参与这个问题的交流呢?

网友B:
一个变频器解决你的所有问题

网友C:
如果是100W以内的电机,可以配个调速盒,和上面有正反转接线端子,接上开关进行正反转控制。如果功率大些的买个小变频器控制。

楼主:
普通调速电机如图(在网下载的):
有调速盒,如图:

网友A:
哦,这叫滑差离合器交流调速电机。他的电机旋转换向,是要对电机的三相电源线任意两颗对换连接,就能换向了。换向以后电机的转速不会发生变化的,因为调速电机的滑差离合器励磁控制一般都是转速闭环的。换旋转方向,不影响设定值和实际值。

网友D:
改变频控制吧

网友E:
用单相交流电机调速器SKJ-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