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访问WinCC数据库的问题

楼主(2015-03-07):
刚学SQL访问WinCC数据库,很多不懂,用SQL2005的输出向导将WinCC数据库的数据输出,数据源选择WinCC OLEDB provider for archives ,在数据连接属性对话框中“输入要使用的初始目录”下拉菜单,提示“登陆失败,无法检索目录信息”。测试连接是成功的。
应该怎么弄?请指点

楼主:
不知道怎么出现上面的提示,完全按照资料一步一步来的,到这里就不行了。刚接触SQL,需要系统的学习SQL吗?

网友A:
数据库访问是需要账号密码进行验证登陆的,你没有输入正确的账号密码对吧。
如果默认没有,就得去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以sa登录,也是不行,同样出现登录失败提示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图片里面怎么是以空白密码登陆的呢?
给数据库的SA设置一下密码吧。

网友B:
账号密码输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