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盒不通电

楼主(2015-03-07):
振动盘控制器不通电?只好大卸八块?

楼主:
有一个电阻变黑,应该是这个坏了,我确定电源两端有电,哪位大神帮我看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网友A:
看这个电阻应该还是好的,看一下那个象三极管样的东西,不知道是可控硅还是电源稳压器

网友B:
有过电流过,查下保险丝-二极管-发黑的电阻-三极管(可控硅或稳压管)-马达-转动部分

网友C:
那么简单的线路板,自己手绘电路图出来研究是最好的了。
目测就是一个220V进线,调压整流经过双向可控硅之后的调压线路,关键就是双向可控硅是否已经被击穿了呢?

楼主:
请问这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D:
目测有个电阻已经烧坏了

网友E:
怎么看出不通电的,是上面的电指示灯不亮吗?如果是的话就先看电源部分。

网友F:
是不工作还是指示灯不亮?

网友G:
发黑的电阻好像烧坏了吧?很简单的电路,3个电阻,1个二极管,那个应该是可控硅吧?

网友H:
通过钮子开关控制电源通断,通过电位器控制可控硅给振动电机电机来达到振动的快慢。我想应该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I:
送个电路图供你参考吧!!!

网友J:
可控硅调功电路,逐个器件测测看吧,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K:
这几个东西
一个一个测也找的到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这几个东西
一个一个测也找的到问题

不一定,双向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你就无法用普通的方法查出来好坏。

网友L:
这个就这么点元器件,应该没问题的LZ,最多把所有东西都检测遍。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这几个东西
一个一个测也找的到问题

不一定,双向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你就无法用普通的方法查出来好坏。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稳压管正向压降在0.6多点,二极管的再0.5多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M: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稳压管正向压降在0.6多点,二极管的再0.5多点。

你这样测能确认稳压管的稳定电压是其稳压值吗?例如一支15V的稳压管,你这样能测定它就是在此值吗?

要知道正向导通电压值并不等于其反向击穿电压值哟!

再说你的二极管如果正向电压0.5,你能保证它在其额定反向电压值时没有被软击穿吗?

所以,有很多电子元件并不一定能够用万能表直接检测出其好坏,特别是数字万能表更是这样。例如双向二极管你就无法测定它好坏(除非击穿)。

网友N:
就一可控硅调压电路啊  ,这个振动盘很有规律的很有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高手!

网友O:
振动盘调不了大小。一般看一下电阻和可控硅。

网友P:
这是一个可控硅电路,电阻都烧坏了

网友Q(2015-05-15):
这玩意儿我修了3年
你把这个控制器输出接一个100W白炽灯试试就知道好坏!另外,震动盘的弹簧片断了也会不起振或者调速不明显!还有电磁铁的间隙控制在2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