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7):
请问我A5伺服为凸轮给定转速,能否可以设置上、下限范围报警功能,该报警功能设置哪几个参数,谢谢!

网友A:
详细看下说明书多段速哪 部分

楼主:
有朋友给我详细的参数设置吗

网友B:
楼主的要求实际上就是马达超限报警对吧。
请到官网去下载一份四十多M的说明书,翻阅到如下章节进行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的意思是:比如我电机的转速在0-1000r/min,那么我要求通过参数设置转速在0-100r/min或者900-1000r/min中是有个报警信号输出。

网友B:
回复 楼主:
0~1000r/min的转速输出范围是驱动器正常工作的范围,哪怕在10~100r/min或者在900~1000r/min的范围里来回波动,都是驱动器正常工作的范围,应该不会有类似功能提供设置报警的。
如果真的是需要,建议加装测速装置或者采集转速信号之后在PLC内部编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