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7):
一台汇川MD320 4KW变频器 不带电机启动 测量UVW三相输出电压平稳,带电机空载启动 电机堵转 随即报ERR-09(欠压) 反复试机几次 偶尔一次电机堵转后还能正常运行起来  又是断电重新试机 恢复成堵转报ERR-09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这是汇川机器老化后的通病很简单的,你看看变频器显示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

网友B:
1、哪年产的变频器?是否滤波主电容有问题?测直流母线电压。
2、测模块内三相整流桥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哪年产的变频器?是否滤波主电容有问题?测直流母线电压。
2、测模块内三相整流桥是否正常?
可以按楼上说的检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汇川机器老化后的通病很简单的,你看看变频器显示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
可以再说淸楚点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一台汇川的此类故障,整流电路没问题,直流母线电压也不低,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最后退给客户了!高手赐教啊!

网友F:
修过上百台汇川320,记得有2例跟你类似,一次是主板数据不对,要重新调试参数,一次是驱动电路,驱动电流变小,跟主电路关系不大,跟开关电源关系不小!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