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设置

楼主(2015-03-07):
西门子6se70变频器如何设置输出缺相报警,我看了只有设置过流的没有找到设置缺相的。

网友A:
是不是到电机的线没有接好啊

网友B:
西门子的报警内容里,没有缺相,他一般用的是过载保护。相当于热过载继电器,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漏报。关键是设置好过载报警。就能抑制缺相过热。另外,他的故障保护很多,有些就能包括了缺相故障。

还有一种办法,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加一个热过载继电器,控制辅助触点连锁变频器的CU,然后,用变频器的外部故障来保护电机。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不现在停产了啊,我也只看到有过流保护。还能设什么保护啊,求指教

网友B:
回复 楼主:
都是内部设置好的,一般无需再设置,除非自己有特殊要求,再改工厂化的默认设置值。另外,变频器有一个外部故障是可以自己设置的。在控制字2中的参数。

另外,你可以看一下变频器的状态字1和2,里面有关心报警状态也可以引出参与你的系统保护中。比如超速、过载等等。西门子的变频器,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可以互相引出或引入的,根据你的需要组成逻辑互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