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结果不合理

楼主(2015-03-07):
最后结果应该显示是5啊,没有四舍五入的说法吗,我触摸屏上要取整,我去!!!这样误差不是很大吗,麻烦各位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

网友A:
你试用下触摸屏的变量功能,不用程序

网友B:
INT就是取整,小数点后的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用下触摸屏的变量功能,不用程序
的确在屏里有这功能,谢了

网友C:
如果要除以10再四舍五入的话,可以 DIV D120 K10 D130,这样出来的结果商是在D130里面,余数在D131里面,然后用余数做一个比较指令大于5就在商里面加1.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介绍的非常清楚,学习了。多看看精彩的回复也是一种进步,

网友E:
直接在除结果+0.5再取整就达到四舍五入的目的了

网友F:
学习了,这里真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G:
是fx的吗,三菱的没有四舍五入吗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