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7):
想实现扫码器与CPU224的串口通讯,单独扫码器与电脑能实现通讯,单独PLC与电脑能实现通讯;相同的串口参数,扫码器发送的数据PLC接收不到。

网友A:
度娘拥有强大的搜索功能,前提是你会驾驭它。
http://www.doc88.com/p-996520425503.html

网友B:
自由口通讯,关键是扫描器的协议弄明白了就可以了。

网友C:
LD     SM0.1
MOVB   16#09, SMB30
MOVB   16#B0, SMB87
MOVB   16#0A, SMB89
MOVW   +5, SMW90
MOVB   15, SMB94
ATCH   INT_0:INT0, 23
ENI
RCV    VB200, 0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接收是没问题的,能接收电脑串口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接收是没问题的,能接收电脑串口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扫码器没有协议,扫到“123”,就发“123”,没有格式

网友D:
怎么能说没有协议呢;

网友A:
楼主的扫描枪是从哪里捡回来的?怎么可能没有说明书?
或者是你没有仔细翻阅对吧。
但凡数据端口互相进行通讯,必须遵循规定的数据传输协议,没有规矩是不能成方圆的。你的扫描枪是使用RS-232九针串口连接的PLC对吗?
http://www.doc88.com/p-4445452861267.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没协议是指没有起始结束这些字节,波特率等参数肯定有

网友A:
回复 楼主:
西门子的S7-200PLC有两个串口,而且是RS-485类型的通讯端口。
楼主不会用扫描枪的RS-232直接插上RS-485接口上吧。端口的类型都不相同的,不能直插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与电脑能通讯!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么就应该怀疑是PLC编制的程序有问题,重新上电联机在线监控检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由口时无法监控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电脑联机监控PLC编制的程序,看一下寄存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