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5-03-07):
各位老师好; 我这里有一台欧瑞变频器 型号; F2000-P0450T3C  坏需要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故障原因;打运行面板显频率都正常  电机不转 测量没有输出电压    测P对 U  V W  71V       测N对  U  V   W  71V .不知如何下手,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先谢谢!!

网友A:
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B:
多大电压的?

网友C:
应该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吧,可以先量下直流母线PN电压有没有?

网友D:
测pn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正常就是驱动问题了

网友E:
测驱动IC的输入侧,有无正常的脉冲信号进入。用电流电压挡测量,注意一下脉冲电压的极性是否正常?
找一下输入侧的电流通路。可能为输入侧供电或信号通路异常所致。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 我查测看

网友F:
测p对uvw电压应为直流母线的一半,怎么只有71v

网友G:
这种情况一般是驱动脉冲前级供电损坏所致。比如5V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