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7):
三洋启动器通电正常,用手触碰电机,电机一直震动,不转,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是伺服驱动器吗?驱动器有接收到驱动信号了没有?有使能信号了没?
伺服马达用手可以转动吗?

楼主:
伺服已经上电状态,显示八子旋转。用手触动,就震动。驱动器不震动,有时候放久点时间,就自己震动。用运动控制卡发脉冲,不转动。。

网友B:
有没有带负载?什么样的负载?是不是过载了?

网友C:
确定有脉冲发出?是否过载?

网友D:
伺服驱动器?
不会报警?

网友E:
看故障代码呀

网友F(2016-03-26):
↓先看有没有故障代码

网友G:
不会报警吗  试的时候最好接地

网友H(2016-11-11):
我的是转的时候震动

网友G:
参数先恢复出厂吧

网友I:
看看有代码嘛,报警应该有代码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