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知识

楼主(2015-03-07):
金卤灯触发器CD一2与cD一2a的区别

网友A:
应该能替用,只是制造序号不同吧

网友B:
接上去试试就知道了,这个有什么区别,可能只有问厂家了

网友C:
器件上没有规格参数吗

网友D:
看参数呗
比对一下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E:
试一下看看怎样。

网友F:
直接换上试试

网友G:
只是安装形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