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高了

楼主(2015-03-07):
今天去工地给用户安装一套恒压供水,安装完准备试机发现电压450V,因为是用户专用一个变压器给用户说让电工把电压调整一下,用户给电工打电话结果人家说电压正常,用户也说就这样用了,我给用户说电压高影响电器寿命。唉,想想电工了太不负责了,不过谁让人家是老大呢!

网友A:
是三相380V的电源,然后有450V之高对吧。
一般380V±10%,顶多420V,没办法,凑合和用吧,也算对你的系统的一个考验。

网友B:
450的确太高了,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C:
实际上也很简单,把变压器的高压侧抽头跳接一下即可。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意见。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也很简单,把变压器的高压侧抽头跳接一下即可。
变压器上有调节开关,必须得空载或停电才能调。

网友F:
可以找上面的去协调呀!

网友G:
变压器上有调节开关,必须得停电才能调整,而且要测量调整开关接触电阻。

网友H:
最好是把变压器的电压调下来,问下电工是不是有其它什么设备一运行就会把电压拉低,

网友I:
这么高对设备都会影响的啊。最好让供电局的人把电压调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有,只有一台潜水泵和这套设备的水泵和专用变压器差不多,电工怕麻烦,说要是夏天用电高峰高压电网电压低这边电压又低了咋办,反正是不管的

网友J:
这套系统的容量大不?如果不大,那就不好办,得随着用户的状态走,如果容量比较大,那就好办,你是大头,得听你的。

网友K:
变压器抽头,可能不允许用户自己调。

网友L:
我们公司的变压器是有载调压,擎一下按钮的的事情,很简单的……

网友M:
同意5楼主的说法。

网友N:
确实有些高了,需停电将变压器的分接头调一下

网友O:
这个要多个部门协调  如果客户电压高保修协议里还要写明白, 最好让客户给电工施压,调节无励磁开关后还要测直阻合格才能送电

网友P:
大的变压器有些会有有载调压开关
普通的变压器估计就麻烦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这个当然是,这是电工的基本操作规范。

网友Q:
"把变压器的高压侧抽头跳接一下即可"是在变频器的接线端子上吗?印象里没见过。

网友R:
可以让客户买一个三相交流稳压器(30KW 几千元)专用,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S:
工厂一般也就400V,450V太高了

网友T:
加大负荷。把变压器给烧掉

网友U:
电压太高了啊。
假如说设备接上后电压会降低,但真要是450降到380,那降的太多了,变压器设计就有毛病。

那就得调节电压了,改接头吧,一定要断了高压再改啊。

我们那油浸变压器处过问题,改过,那断了电一拧就可以,但现在的干式变压器改起来麻烦点

网友V:
太高了吧!

网友W:
确实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