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分析一下这个程序?重点是卡带报警

楼主(2015-03-07):
卡带报警回的是脉冲信号?卡带需要不需要检测两个点?要不如何让知道卡带?

网友A:
看不懂!根据程序这个报警是消不掉的!无论I2.1是0还是1,M35.3都会置位1,除非长按复位信号DB1.DBX2.0!

网友B:
那个I2.1怎么开闭有使用上了 啊,这样的话就会过20S后报警,可以复位只是报警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的和工艺结合才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C:
程序不完整,无法分析。

网友D:
楼主就这么一小块,不知道工艺也不知道整个程序大伙帮不到你啊。

网友E:
你要找一下M35.5和M35.7是干嘛的?

网友F:
上个完整的找大虾们分析下

网友G:
楼主的i2.1是个检测传感器吧,就是个周期信号,一会有信号,一会没有信号,说明正常运转;
如果一直有信号或者一直没有信号就说明卡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做的脉冲信号

网友G:
这个问题是出在定时器上,这种SD是需要复位清0的。你这个程序是因为没有定时器复位造成的。
你做这种程序换成下面这种
当前面条件由0为1时,开始计时,时间到,输出。
如果时间没到设定值,条件由1变成0了,定时器自动复位。

网友H:
I2.1接的是一个脉冲信号,当变频器驱动电机转动时,I2.1就采集这个脉冲信号,当I2.1长通或长断时间超过设定时间时就可以判断为卡带。

网友H:
还有一种做法是使用移位,将输入点移位到一个字,一个时间去触发,当检测到移位结果全1或全0时判断这卡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