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BD的问题

楼主(2015-03-07):
一个威纶通触摸屏与多个三菱PLC通信,用的是FX3U的PLC,及FX3U-485BD,通信程序怎么做呢?做了好多次,没成功。请教大侠。

网友A:
通讯参数不对吧

网友B:
你的屏支不支持这多个连接,接线、pLc参数设置,屏的手册中有没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