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不能自检

楼主(2015-03-07):
一台LG变频器不能自检故障为上电显示------或IIIIIII或LLLLLL有时上电黑屏,换主板无效,换显示面板无效,剩下只有电源驱动板了,调整431外围电阻,微调5V时偶尔就正常了,时好时坏找不准故障点,判断问题就出在5V上,实测5V也并不高。

网友A:
还是5V的事

网友B:
应该还是5V电源的问题,

网友C:
次级滤波电容换掉

楼主:
5V电解电容确实容量不足,带上主板5V降为4V多,换掉电容上电报故障,循环报一堆故障,看样子又像主板烧了,现在手上没有好的主板无法判断。

网友D:
小于4.8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悲催了,加我qq多点交流:305759517

网友E:
故障一个一个慢慢处理。不要急。慢慢修。

楼主:
除了5V问题显示面板也有问题,轮巡报故障是显示面板故障,现在正常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分亨解决方法呗,奉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款变频器主板有2个A 788J不上模块检测报故障,正巧赶上一块故障的面板,当时故障现象就是好几个不同的故障代码循环交替闪现,换一个面板就正常了,开始不能自检就是5V的电容引起的。

网友C:
你那面板要修不?

网友F:
应该还是5V电源的问题,....

网友G:
之前打错5 v电感L1两脚用很细的导线短接就行了在电容20 21 22 号旁边 是IG5 型号的有一个批次是这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5 v电容两脚用很细的导线短接就行了 是IG5 型号的把
短接不是吧5v短路了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已经改正是旁边的电感短接 打错了

网友I(2016-02-18):
我一个变频器也差不多是这个问题,开机显示板上有时是乱码,有是一个8,有时正常,但一启动就又跳8了。今天修了一下午也没修好,知道是驱动板上的故障。明天也把电感短接试试看,好了来告诉大家。

网友I:
今天试了下,把电感短接,果然可以用了。

网友J:
修了个同型号机器,主板有7个电阻变值,驱动板一个,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