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这个情况的,怎么解决,只要一点完成就退出了

楼主(2015-03-07):
(无正文)

网友A:
安装完了么是要退出了……

楼主:
没有哦,才进来安装几秒钟就跳出这个窗口,然后点击完成就直接退出去了
反复这样好几次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个软件我以前也装过的,不过我电脑系统刚做WIN7旗舰版64位的

网友B:
系统有问题?
安装目录问题,软件冲突?

网友C:
是不是以前装的没有删除干净。

网友D:
安装软件在c盘根目录中吗?

网友E:
还是XP系统装这个比较好

楼主:
现在装好了,是单独分开来一个一个的安装

网友F:
点完成肯定退出了!
以前安装过??
什么系统??

网友G:
楼主可能给是以前安装过相同软件,没有正常卸载干净吧

网友H:
我一般都是新做的系统,先安西门子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