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8):
如何“制作”端子信号和检测端子信号?
——万用表电流挡的妙用

  修复变频器的过程中,由于用户的原控制设置,多为端子起/停和调速,手头又恰好没有说明书来修改控制参数时,可以采用端子控制来试机。以下方法,使变频器的运行操作,变得简便,是非常实用的维修方法。
   1、“制作”启/停信号
   启/停信号,属于开关量信号类型,用万用表的20/50mA挡,将表笔并入COM和X1端子,即可送入启动信号。此时万用表的电流显示值约为5~8mA。此方法不但送入了启动信号,还顺便测量了端子内部电路是否正常。
   2、“制作”4~20mA电流信号
   从10V端子串接1k电阻,直接引入4~20mA电流信号输入端,即相当于送入10mA电流(调速)信号,变频器约运行于20Hz左右。
   3、测量4~20mA电流信号
   由于信号输出电路,为恒流源电路,不怕短路。用万用表的20/50mA挡,并入端子4~20mA电流信号输出端,可以直接检测变频器的4~20mA电流信号输出状态。
   4、“制作”电压调速信号。
   直接将端子10V与0~10V电压信号输入端短接,可使变频器运行全速状态;如果参数可调,将频率下限调整为10~20Hz,只送入启动信号,变频器便可以运行了。省去接电位器的麻烦。

旷野之雪
2015-3-8

网友A:
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B(2015-04-26):
实践高手,总结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