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8):
恒压供水系统单压力传感器损坏后,如何避免水泵误启动导致供水管道超压?请大神指教

网友A:
用4-20mA的传感器,变频器参数设置传感器断线停机。

网友B:
压力传感器没用过,但对应温度传感器出问题,我是这样处理的,供参考:

以下程序中,正常运行中,温度传感器的数值只有500左右,不可能高于700(800)的,一旦大于该数值,也就意味着传感器已失效,可以将其锁定并报警,见以下程序。

网友C:
把故障信号识别并编入程序 ,具体编写要看现场,有的地方不能停水的。

网友D:
如果一时没有传感器更换也不能监控更改PLC控制系统,最好再添加一个溢流阀进行恒压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E:
对压力传感器的信号做一个范围的判别,超过这个范围,都视为是故障状态,然后停机并报警输出。

网友F:
对于恒压供水,水压的给定信号大多是用电位器进行给定,而PI的反馈信号大多由压力变送器供给,而压力变送器损坏的后果,大多是压力测量信号(即反馈信号)减小,这时PI产生正的控制量,使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上升,电机的转速也上升,为了避免供水管道超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进行设定,来进行适当的限速。至于设置多大频率合适?可根据日常维修中你所观察到的情况来决定。

网友G:
搞那么麻烦干嘛,出水口装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做超压保护,超过压力系统直接停机。

网友G:
传感器损坏不局限于断线,还有其他很多种,如传感器反馈压力小于实际压力,这样2楼在程序中做限制起不到作用。做最高频率限制也行不通,除非能保证管道设计最大流量永远不会超过某个频率

网友H:
简单处理!积极倍件

网友I:
装泄压阀,失控也不影响用水

网友J:
写一个传感器失效报警程序就行了

楼主:
我这个现在是四个泵在供水,四个泵四个富士的变频器,两个泵一组,一主一备,定期轮换,压力传感器就一个,夏天用水量大,两个泵水压不够,就需要在启动一个泵,顾虑就是怕超压导致管道破裂。

楼主:
现在是现成的系统,泄压阀随时可以装么?

网友K:
一个是程序里做溢出和下限停机报警   另一个是再管道上再加一个电接点压力表,设定好极限压力,,双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