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8):
罐体内液位昨天校准归零,但是今天在零液位 显示罐体129吨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重新归零

网友B:
质量=体积*密度 啊
体积=底面积*高
你的罐体不是规则形状吧 ?不好计算

楼主的重量是通过传感器称重吗?

网友C:
如果是规则的罐体还好
要是不规则的还是采用称重

网友D:
那是液位传感信号和质量计算错误。

网友E:
什么类型的液位计?上个安装草图。

网友F:
有容积表吗  什么液体  什么类型的液位计  你不说明白了只能让大家猜啊

网友G:
估计那是双法兰测液位,液位零点不是差压零点,而是有负迁移仍,这是因为上恻负压测毛细管硅油产生的负压差
现你吧零点的负压差校准成零压差了,实质上是有液位了,因此就有重量显示了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 是啤酒的椎形罐 耐格的液位变送器,那天校准了两个罐 4号 5号 出问题是5 ,4号有液位有吨数 5号和四号吨数一样,但无液位 实际液位零,4号吨数下降的时候,5号的吨数也下降

网友E:
4、5号罐有无连通阀,问一下工艺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