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8):
1.时间错误 OB80 的功能
当 CPU 中的程序执行时间超过最大循环时间或者发生时间错误事件(例如,循环中断 OB 仍在执行前一次调用时,该循环中断 OB 的启动事件再次发生)时,将触发时间错误中断优先执行 OB80 。由于 OB80 的优先级最高,它将中断所有正常循环程序或其它所有 OB 事件的执行而优先执行。
与时间错误 OB80 相关的信息
2.OB80建立
3.创建地址为 MB100、MW102、MW104 的变量用于存储出现时间错误时读取到的启动信息
4.如果在监控表中将变量“set_time”设置为400ms(大于两倍最大循环时间300ms),由于“RE_TRIGR”指令的作用 CPU 报故障但不停机
5.注意:
5-1.超出最大循环时间
在 CPU 属性中组态最大循环时间(默认150ms),当 CPU 中的程序执行时间超过最大循环时间时,如果 OB80 不存在,CPU 将切换到 STOP 模式;如果 OB80 存在,则 CPU 执行 OB80 且不停机;如果同一程序循环中出现两次“超过最大程序循环时间”且没有通过指令“RE_TRIGR”复位循环定时器,则无论 OB80 是否存在,CPU 都将切换到 STOP 模式。
2.请求的 OB 无法启动
如果循环中断、延时中断请求 OB ,但请求的 OB 已经在执行,就会出现请求的 OB 无法启动这种情况。
3.发生队列溢出
如果中断的出现频率超过其处理频率,就会出现发生队列溢出这种情况。如果 OB80 不存在,则 CPU 将切换到 STOP 模式;如果 OB80 存在,则执行 OB80 ,CPU 将保持为 RUN 模式。

网友A:
与1200时间同步,欢迎登陆www.dl-winbest.cn
详见多功能交换机(A型)产品-“与1200时间同步”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