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8):
车间的机器有一台三菱的驱动器坏了,换了一个新的驱动器参数不会调,pd01参数没显示,对照调了一下基本参数pa01,不能动,应该怎么调,怎么把pd01调出来?伺服放大器是MR-J3-70A的。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看一下使用说明书呢?如没有可以网上下载。

网友B:
参照使用说明书或操作手册。

网友C:
看下这个驱动器手册的说明,看下PA19参数,这个参数是设置各组参数权限的。

网友D:
原来的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还能查看吗?不能了吧,麻烦。
没有做原设定参数备份的话,只能是按照设备工艺来慢慢摸索慢慢调了。或者送修损坏的驱动器,修回来之后在照着调。

网友E:
除了电子齿轮比,别的还容易些

网友F:
19或20那个是改进入参数权限的

网友G:
原来坏的还能读出参数吗?或有相同的设备上,先读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坏的还能读出参数吗?或有相同的设备上,先读出参数;
同台机子上有好几个相同的驱动器,参照旁边的调的,但是比较了一下,新驱动器没有pd01选项

网友G:
有些参数是不需要设定的;
从相同的读出来,只需要对不是出厂值的修改就行了;

网友C:
PD01是设置伺服ON信号,以及两个极限属性的,可以通过这个参数设置是否自动接通,如果外部没接信号,那就要通过这个参数设置接通。

网友H:
三菱伺服参数分为基本参数和扩展参数,
如果是新的放大器,刚上电的时候只能看到基本参数,
PD01是扩展参数,需要在基本参数的PA19里设置更改扩展参数才可以看到
和更改。
其它参数可以按书的内容去调,也可以参考之前的放大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