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系统

楼主(2015-03-08):
哪位师付给我讲々三相五线制越详细越好PE线与N线有联系吗乜就是说N线接地吗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是先百度的好,如果有细节不明白再在论坛上提出。

网友B:
三相五线制(TN-S)就是在三相四线制制供电系统中,把零线的两个作用分开,即一根线做工作零线(N),另外用一根线专做保护零线(PE),这样的供电结线方式称为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三相五线制包括三根相线、一根工作零线、一根保护零线。

网友C:
TN-S系统,自配电所后,N线与PE线须严格分开;PE线可重复接地。

网友D:
2楼的图就很说明问题了。现在的动力电源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E:
理解了也就那么回事
2楼的很详细!

网友F:
2楼的图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