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8):
请问题大神丹佛斯VLT2900变频器怎么设置外部电位器调速或面板调速,我把参数002为0,302为7,304为2,100为1,308为1,设置好了这些之后,用电位器分别接50,53,55端子,12接27,12预18(启动时接)。上电时面板是闪烁的,先按一下启动键,调节电位器没有反应,有高手指点一下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A(2017-09-03):
304改0

网友B:
参数初始化后304改为0,电位器接线端子和你一样,启动直接12和18就可以了,别的不用接

网友C(2020-12-24):
回复 网友B:
您好在吗   我有一个丹弗斯VLT2900 1.1KW 变频器   请问一下    面板操作不了   12短接18也不能启动  短接27能10hz 启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试试初始化,试试

网友D:
面板启动停止控制,013改为1,014改为1,002改为1,003设定你需要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