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发帖,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5-03-08):
想自学PLC编程,从网上下载了西门子和三菱PLC编程软件,并安装到电脑上,运行西门子的软件正常,但运行三菱的在编程时出现下面的情况,如第一张图可以编出符号但是没有数字,如何才能编出第二张图上的,因为新手不知如何用专业术语表达,各位前辈不用见笑。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8.86中文免费版
电脑是XP系统

网友A:
安装过程中仔细看看有一个选项应该不挑钩,你安装了只是用于监控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在安装时监控处的没有打钩,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程序还卸载了,重新安装了,还是一样。

网友B:
你需要新建立一个工程,工程建立过程中需要按照提示选择CPU类型、项目存储位置、项目命名等。双击触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符号即可。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刚才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怕下载的程序有问题,现在本工控网里又下了个程序,将原程序卸载后,装上这个程序后试了一下还是不行,跟原先程序一样出现那种情况。不知是否原先程序安装时要先安装一个什么安装环境的,在卸载时没有卸掉而引起的。因为第二次安装前面一个程序,没有要求安装什么环境。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在菜单里面看看有木有什么问题
实在不行就只能找客服了

网友D:
先安装EnvMEL,再安装Developer。

楼主:
谢谢了,已经找到问题了,因为是刚接触PLC编程,所以有些地方一下没看懂,让前辈们见笑了,不是程序问题,是本人问题,在编程时X000的显示是要在显示符号后面的一格上用键盘打上的。刚才仔细看了3楼回复的图上才发现,后一试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E:
好像也可以直接按指令输入的,如LD X1;顶楼的情况,应当可以双击符号后,在弹出窗相应位置键入元件号、确定。
未装该编程软件,没有试。当然,问题已经解决了,很好。

网友F:
   熟能生巧,刚接触PLC时候也犯过类同的各种经典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