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8):
现有CPU 226cn/ 一根PC ADAPTER USB A2电缆,在STEP 7-MicroWIN V4.0和PLC连接时选择的是PC Adapter USB A2.PROFIBUS.1接口 9.6kbps ,可以连接通信。但是在和组态王连接时设备配置向导里面不知道怎么选择了,怎么知道PLC和组态王连接上了呢?如何测试,请懂的高手赐教。

网友A:
看组态王帮助里面的PPI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这个电缆也选PPI连接吗?这个电缆是MPI协议啊

网友B:
用plc编程电缆,通讯参数对了。
可以通讯,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