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接户线问题

楼主(2015-03-08):
在低压配电系统中,供电部门同用户的产权分界点为接户线的接火点还是在计量表计的出线端,对接户线的长度有何要求?

网友A:
应是计量表后开关上端

网友B:
应当是计量表的出线端。

网友C:
不知是居民用户还是单位用户,单位用户或可查供用电合同。

网友D:
居民点的是表计出线为分界点
企业要看是专线还是共享线路
这个合同上有明确界定的!

网友E:
权威解答:是计量装表的出线端为分界点

网友F:
第二个问题,供电公司管你拉多长的电源线到你自己的设备上去,线路线损巨大压降巨大导致你的设备用不了又不关他的事。
所以说,从电表出来的线,不能拉太长,至于规定,没有,安用户的情况处理。

网友G:
在表上接的吗?

我记得我们有个换热站有高压部分,包括柜子和计量表,但前段电业局那部分没有计量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