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简单的问题却突然搞不懂了

楼主(2015-03-08):
即什么是断电保持功能?
图中的M513是断电保持型中间继电器,用手持续接通X0,Y0接通,此时关掉PLC的电源。然后松开X0再上电后,Y0应该是1还是0?
按说M513断电前的状态是1,停电后它将保持1的状态,再上电时Y0应该为1,可是事实却相反,上电后Y0是0。这是为什么啊?
又试了几次,必须要在第一行给X0下面加个M513的常开触点进行自锁后才能实现断电保持。

网友A:
断电保持除了选用具备断电保持的继电器以外,还必须使用SET,如:SET M5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保持除了选用具备断电保持的继电器以外,还必须使用SET,如:SET M513
===========================
正是如此,但这么关键的一句话,为什么所有教材中在介绍断电保持中间继电器时都不对此说明一下呢?

网友B:
呵呵;M513是保持的,你程序中用X0控制了,也就是说X0只要断开,M513就OFF;
这并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M513是保持的,你程序中用X0控制了,也就是说X0只要断开,M513就OFF;
这并不矛盾;
=======================
高手大哥,帮我解决一下这个帖子里问题吧,怎么才能在SFC中做暂停。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742

网友C:
3楼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M513是保持的,你程序中用X0控制了,也就是说X0只要断开,M513就OFF;
这并不矛盾;
掉电时M513是1,掉电后M513也保持为1,再上电后,X0=0逻辑运算后M513为肯定为0.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E:
虽然你使用的是断电保持继电器,程序中它的状态是由X输入更新。

网友F:
你程序一运行,m513就受x0控制了,设定自锁或者用set指令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G:
其实就是一个问题  ON有ON的作用 OFF有OFF的作用 ,只要程序里调用了  0和1都是对其赋值

网友H:
如3楼所说,假设M513是断电保持器件,且断电前是接通的,但再上电运行后,M513的状态受X0控制。

网友I(2015-06-16):
应该这样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