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8):
还是我上次向师傅们反应的那条电缆,除暴露在空气中的线芯绝缘的有轻微开裂外,不过载,不发热,没变形,无异味。

今天星期天公司停电检修,我把这条电缆的负载全部切除,不存在二次接线,用兆欧表摇测相间绝缘电阻为0欧,相间对工作零线为0.5兆欧,对地为无穷大。

我觉得很奇怪,三相负载、包括相线上的所有单相负载全部切除,电阻是0欧,怎么不短路,不过载啊。还能正常使用N年。

我又用万用表重复检测,三根相线之间绝缘电阻为10 000欧,也就是说兆欧表分辨率低读不出来数,但万用表检测的结果相与相之间的绝缘电阻也太小了点,怎么还能正常使用啊。

检修保养完成后,我们照常合闸运行,没发生异常。

师傅们遇见过这种现象没?

网友A:
楼主你的电缆上级接的什么开关?三极的漏电不跳的,短路跳。带零线的漏电保护。

网友B:
你的线路还有一些检测设备(仪器仪表之类)或者保护装置没有完全切除,10k欧的电阻就是这些装置的负载电阻。

楼主:
谢谢师傅。

不是漏电保护开关,就是一般的三极100A断路器,电缆截面35平方。

没有二次接线,也就是说没有仪表,三相、单相负载全部切除,来进行电缆相间绝缘检测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三极100A断路器下方是不是有互感器

网友D:
     下端负载全断开,电缆上级接什么东东?

网友E:
确定一下回路中有没有电度表电压表之类的,你测的可能是这些的阻值。

网友F:
变压器过来的就是三相为0的好不,

网友G:
电缆进水,潮湿,都会引起绝缘电阻下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H:
没有指示灯?

网友I:
测量时候就是连断路器出现也是要拆掉的  还有 你的仪表是好的吗,测试前试验过吗

楼主:
全部负载都断开了。有三相电表,连接电表的三根电压线拆除了,就是有三个互感器套在线缆上不好拆,没拆下来,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谢谢。

网友J:
应该是哪里还没有完全切除吧。

网友K:
负载应该是没有完全断开,你可以把两端都摘除再测。

网友L:
1.你的兆欧表与万用表确定是好的?
2.你确定电缆线上无任何负载?
3.你确实不是很内行,一条线都搞不定,还在指点江山。事实说明电缆是没问题的,如你所说早就炸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互感器上的线应该好拆吧,拆开再测就好了,不行就把电缆从互感器里抽出来,看外观没有必要测量。

网友M:
是不是有电度表或者电压表之类没断开啊

网友N(2022-08-05):
你确定你停电时变压器高压侧和低压侧开关都停了吗?如果甩开变压器,那你分馈箱的电压表一般都接电源侧,你要都拆掉。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你空载电缆运行一下测测相间电流。正常电流是零。电缆绝缘降低的话会有零散电流出现。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换电缆了,基本上问题电缆几个月就会频繁跳闸。

网友O:
我的兆欧表短接后摇动手柄,指针往无穷大那边跑,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