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8):
 2015过完春节接修两台机,一台是佳乐的JR7000系列4KW的,另一台是久菱的JL-B系列7.5KW的。
 据用户讲佳乐的故障是风扇坏,运行一段时间频率降低。首先换掉坏掉的风扇,空载上电试机。测量三相输出电压,发现偏压,不正常,判断为缺相。检修过程相对来说真是一波三折,按照惯例,检查驱动电路的小电解电容,必要时全部更换,拆掉模块,屏蔽故障检测,上电试机,用示波器检测上桥一片PC923输出异常,换新。测量六路输出波形基本正常,判断线路故障排除,加模块,装机空载实验,三相输出电压基本正常。加1.1KW小电机试机,频率低时,电机运转不正常,5Hz左右出现步进状况,频率高时基本能运转起来,中间频率段有一段电机明显异响,试调整载波频率(原来是7,调整到15最大),低频步进状况减轻,运转比原来平稳。检修过程中怀疑模块低效,(该机采用国产模块,不敢恭维)换成英飞凌新的模块,状况依旧。故排除模块故障。
 另一台久菱的变频器,据用户讲启动困难,但转起来以后不影响使用,需要启动时人工助力。该机曾经让多人看过,均未找到故障原因。赶上年假检修设备,所以拆下变频维修。
 检修过程跟佳乐的类似,反复检查了各项工作要素,除运行时驱动电压比平常的机器略低外未发现异常(运行时驱动脚电压1.5V左右,一般为3V多,因机型不同,电压略有不同),无奈装机,还是用1.1KW电机试机,运行信号投入,频率慢慢增加电机有励磁声音,但是不转,当频率增加到10Hz以上时,电机突然转起来,减下频率时,电机出现步进状况。换过模块,测量过波形,调整过载波频率,无济于事。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机器都是用的所谓的海利普结构,调整参数跟海利普A系列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这两种机器都是采用的很小的CPU,跟海利普机器的不一样,估计是简化版。元件布局跟海利普一致。
 我的疑问是这种状况是不是CPU波形程序设计不良?还是故障点我没有找到?是不是这种故障在该型仿制机中普遍存在?该如何修理?
 请咸老师及各位高手有空时给小弟解疑答惑,谢谢!

楼主:
惭愧,小弟学艺不精,如今故障点已经找到,不再出现步进状况。运行在3Hz电机平稳。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B:
参数吧,应该是矢量控制改成v/F控制

楼主: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电机连线一直用的好好的,竟然断了一根。惭愧!

网友A:
试机时一般要测三相电流呀,就能发现了,电流不平衡也不敢拿给客户用

网友C:
电机与变频器间连线断了一根,变频器没报警吗?难道。

楼主(2016-12-14):
小功率电机,真没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