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位复位指令

楼主(2015-03-08):
各位大神,当M0.1被置位的时候,M0.1的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对吗,当M0.1被复位的时候,M0.1的常闭触点闭合,常开触点仍然断开,是这样吗?

网友A:
置位复位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C:
是不是用程序自己跑下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D:
理解正确

网友E:
置位时,M0.1状态为1;
复位时,M0.1状态为0;

网友F:
这和实际的继电器是一样的。

网友G:
你已经了解了

网友H:
实物继电器有两种状态:加电吸合,失电释放。实物半导体逻辑触发电路也有两种状态:导通(1),关断(0),人们就把这种具有对应关系的二进制触发电路定义为继电器。在PLC中,芯片内有多少个二进制位就对应多少个继电器,但是我们在调用PLC的中间继电器时,并不是让二进制的电路直接参入工作,而只是读取了其二进制的状态(1或者0),你可以不受限制的读取位状态,对应到PLC应用中,一个中间继电器可以不受限制的多次使用,因为你使用的是它的状态而不是它的电路。----拙见

网友I:
可参考5楼解释;
继电器状态为1,其常开接点接通(状态1)。

网友J:
是的,楼主理解的很对。自己动手试验下看看最好。

网友K:
   楼主理解的对。
   有实物PLC的话,自己动手做个试验,把M0.1的结果送到输出,比如Y0.1,看看Y0.1的输出指示灯亮或灭,最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