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8):
通力电梯变频器炸模块主机报026。。。检查是炸W相,拆出模块测量上臂的W相损坏更换几个相近的稳压管后,又检查到下臂的瞬态保护二极管损坏短路,上网查不到型号就用一个稳压管18V更换上,当时看错电路了以为是稳压光耦的就更换18V稳压管。6路驱动前面有一个74HC14集成担心有问题,就也更换了同时更换6路所有的电解电容和光耦J312,当时怕上臂的稳压二极管用普通的不行就拆去V相上直流电静态都有4.5V动态也一样忘记多少V了,就装上电梯试机正常感觉有点振动。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又炸模块了,这回是炸V相。。V相下臂的二极管短路。。我感觉是下臂的电压不稳定的才会炸模块的还是用普通的稳压管不行自己量过更换的稳压管电压值一样。。大师们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通力什么驱动啊?报报型号!

网友B:
你说的情况我遇到过,型号好像是KDL16/32或者是另一个型号XXF16的。
那个稳压管必须用原装的,我也换过18V的,结果又炸了。还有驱动IC周边的5V左右的小稳压管。
电容换过N只。原装型号忘记了好像是F开头的。J312也换了3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后修好吗

网友B:
最后不修了,成本加大,没办法修了。已经炸过一次了,模块300多吧。再换一个模块就700了。
还有其他小件。加上人工成本1000左右。维修收费2000左右吧。如果再次炸,就亏了。所以不能修了。

网友C:
希望懂行的多介绍一下,我这好多都修不了

网友D:
楼主好!我是修通力电梯的,最近也在学习如何维修变频器,也是模块坏,板子坏经常打开换板子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驱动板要修好才行,不然多少模块都不够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修好了。。你的修好没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过程啊。我想这个会有很多人期待的。

网友C(2015-04-23):
V3F16L求维修经验,QQ:710532198,有酬。

网友A:
同求!更有酬!QQ313601757

网友F(2015-12-29):
回复 网友B:
通力V3F16维修1500  保修200天 15188385113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通力变频器维修1500元 包200天 电话15188385113

网友F:
回复 网友C:
通力变频器维修1500元 包200天 电话15188385113

网友F:
回复 网友A:
通力变频器维修1500元 包200天 电话15188385113

网友F:
回复 网友B:
通力变频器维修1500元 包200天 电话15188385113

网友F:
回复 网友B:
通力变频器维修1500元 包200天 电话1518838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