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8):
当电工这么多年头一回碰到这个问题,一台三相380V潜水泵(电缆有四根线),接在一个三相四线的漏电空气开关上,送电后正转没有任何问题,由于需要反转,就把两相互调了一下,问题来了,漏电开关根本送不上,一合闸就跳开,而且看到电源侧有火花,于是恢复原来正转接线,又能正常运行,这是怎么回事,怪了,请哪位老师帮忙解惑!谢谢喽

网友A:
是不是反转会卡住?

网友B:
水泵反转也不会出水吧?是不是反转的时候阻力大导致开关跳闸的?

网友C:
如果不是漏电就是过载,离心泵的反转电流大于正转。

网友D:
正常潜水泵反转力量小电流小,如果不能反转可能泵里面反转卡住了。

网友E:
水泵不需要反转吧  反转的话 没水是不是会发热  会直接跳掉嘛?

网友F:
反转会出水吗

网友G:
目测机械的原因嫌疑最大,电气线圈和线路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楼主不打算揭晓答案吗?潜水泵肯定有故障或者隐患了。有空去把潜水泵提上来检修呀,让大伙乱猜一通不了了之?

网友H:
应当是机械故障吧,正常反转出水量小,不会这样的啊。

网友I:
为什么水泵要让它反转?

网友J:
该不会把相线与中性线混淆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泵头拆了,确认没有卡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反转会出水,出水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潜泵的四根线中有一根标明是接地,但是我把这根线接到漏电开关的N线上了,随后我把这根线从漏电开关上去掉,泵即能正常使用了,正反转都没问题,还是没能想清楚其中的原因!

网友G:
回复 楼主:
那么问题应该真相大白了。
把潜水泵的外壳接地线接到漏电开关的N线上去?你分得清接地线和接零线的区别吗?
在三相五线制的供电电路中,严禁零地混用,否则跳闸,没得商量。

网友K:
地线是地线,零线是零线。

网友J:
电工也要与时俱进呀!不学习只有认栽的份儿!

网友L:
反转时把页轮甩松顶住了吧!

网友M:
水泵叶轮都是有方向性的,致于楼主要求反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把电源线上的接零线与接地线接错了

网友N(2015-09-07):
接线错误,地线不能接到N上的

网友O:
潜水泵反转有什么功能,增氧用?

网友P:
人家的泵都是禁止反转的,没听说过还有反转的,不把叶轮给打坏了。

网友Q:
地线没有零序回电流,所以就是漏电,开关就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