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炸了

楼主(2015-03-09):
我们单位10只三菱小变频器FR-S520S-0.4K。接错线380v。都炸掉了。能修吗?

网友A:
有点严重

网友B:
炸的是直流母线预充电电路元件?还是直流母线电容器呢?是不是这台变频器很长时间都没上过电?偶然上电后炸的?

网友C:
我有好多个这种模块0.4  0.75K,下面那个换掉,这种机不可能修复的。

网友D:
怎么接错线的啊,不是380V吗?

网友E:
能修,就是看你的价值取向了

网友F:
怎么个接错线的?

网友G:
什么情况,楼主也说详细些啊

网友H:
个人感觉问题不大,一般不会波及电脑版,驱动板和输出模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炸的是直流母线预充电电路元件?还是直流母线电容器呢?是不是这台变频器很长时间都没上过电?偶然上电后炸的?
说得对,这个模块集成了整流、逆变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车间工人误把零线接到相线了。有一个和压敏电阻一样的东西爆掉了。还有几台没爆掉。但是不显示了。感觉就像不通电了。哪里有卖这个模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联系方式可以发给我吗?买模块就行

网友J:
百分之百能修

网友K:
10台都炸了??
这么离谱??

网友L:
好悲催啊!  一次炸了10台,这种好修但是后期不一定会出什么故障呢。看你变频后面的东西要求是否严紧。如果严紧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M:
换板子吧。太危险了。接线这哥们肯定挨扣了。

网友N:
压敏炸了

网友O:
这种故障应该是电源上的故障,应该不难修。你若是想学修变频器,不妨拆开自己修修。涨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