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9):
cup:312c已经修好!
6ES7 321-1BH02-0AA0
6ES7 331-1KF02-0AB0
6ES7 322-1BL00-0AA0
模块维修中。。。。

网友A:
晕  没图你说啥...

网友B:
这贴想说明什么?
维修的话,原来什么故障?如何发现?如何修好的?
这才是重点;
像上面这贴,不发也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还没发完

网友C:
等待楼主继续分享维修细节

网友D:
楼主会修PLC  那就是高手啊  不知道楼主是怎样维修的呢   能否分享下

网友E:
200PLC的485扩展接口:不用修,直接换!嘿嘿~~ www.dl-winbest.cn

网友F:
没修过,都是直接换!

网友G:
s7-300模块的维修,数据总线接口的故障是难点,其它到没什么。

网友H:
说说修理的过程啊

网友I:
我的S7-300CPU313C-2DP,MPI和DP两个口都和PC连不上了,能修不?

网友J:
楼主把维修经历分享下啊。这样大家也能从你这多学点。

网友K:
哈哈,没动静啊。

网友L:
莫名其妙。多大点事啊

楼主:
因为前几天出差,没有及时上传。对不住各位观众啊。
因为维修简单没有别的直接可见的故障,除了CPU故障复杂些,
原因是因为可能是(我没有去现场)配电柜里的一个继电器着火引发的短路造成220v点进入了PLC
西门子的保护做的不错没有别的损坏,用同型号的更换故障排除
看到没有